[LG]
LG W2353VQV

楼主(2015-02-07):
这台和前面哪台C222WS故障差不多,也是闪屏,有残影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屏线 试试 不行 就是 屏坏 了

网友:
屏排线换过,不得,应该是屏逻辑芯片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节哀吧

网友:
拆开,接口洗板水洗刷刷,重新装回去试试。

网友:
这屏已经坏了,,,,,,,,,,,,

网友:
看下是不是群创屏

网友:
逻辑芯片问题,换吧

网友:
CUP虚焊,也有可能是屏显开路。。。。

网友:
看着像是屏坏了哦

网友:
十有八九屏挂。节哀

网友:
点屏看看  应该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