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90G 加电大短

楼主(2015-02-07):
此机器开机0.16掉电,拆机发现PQ51烧坏,换上,加电大短,把MAX8743换后不加CPU 电流0.46,放上CPU 开机大短,有修过的吗?

网友:
加CPU大短,是否是CPU挂了??换个U试一下!!

网友:
完了 cpu挂了!!!!!!!!!

网友A:
换U测试 主要看看CPU电路!

网友:
一步步排查短路

网友:
CPU的滤波电容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有地方短路,这个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U测试 主要看看CPU电路!

现在不 接CPU也短了。

网友B:
你如果确定CPU没有坏,你就看下CPU供电电路就行了

网友:
管子也要一起全部换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确定CPU没有坏,你就看下CPU供电电路就行了

CPU 坏了可以大短?

网友:
CPU供电上管是不是穿了

网友:
U电路有短路吧

网友:
看看U供电的管子是不是挂了

网友:
可能cpu烧了 换个cpu试试

网友:
CPU短路的可能性最大  最好是连cpu的供电芯片和上下管一起换了吧

网友:
换个u试试不行把电容一起换了

网友:
感觉cpu不会大短啊  确定其他电感阻值正常

网友:
最后换了一对,好了。PQ51 PQ53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 坏了可以大短?

CPU坏有些会短路

网友:
有可能CPU挂了 有同样机器可以换下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