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挂两个硬盘,只认一个,求解?(已解决)

楼主(2015-02-07):
朋友几天前送我两个旧的迈拓IDE硬盘,,一个30G,一个80G,说还能用,今天,在某宝买的IDE转SATA的工具到了,马上接上试一下,结果只认一个80G的,30G死活认不出来,如果单独挂盘进PE又能认出来,和我在用电脑盘挂一起就是不认,是怎么回事?谁遇到过?如何解决?
已解决,见9楼

网友:
ide 好像得跳线吧!

网友:
IDE硬盘接口边上有主从设置跳帽试试,还不行有可能是IDE数据线不行,或转接卡不行

网友:
两个一起挂别的电脑上试一下,

网友:
IDE的要设置主从盘的

网友:
IDE跳帽设置主从盘就好了!!

网友:
有主从设置 转接线支持 不知道需不需要bios支持

网友:
是串口,还是并口

网友:
其实挂两个硬盘时,主从盘的跳线已设置好,就是不认盘,晚上吃过饭,又捣弄一 下,把硬盘的跳线帽拔一下又插回去,开机一试,居然认到了,敢情是跳帽接触不良导致?这也是唯一解释了!

网友:
进BIOS里面设置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