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USB调试的时候与零线连接,导致不能开机

楼主(2015-02-07):
今天调程序的时候 不小心把USB接到零火线上。电脑瞬间关机,就打不开了,电源没玩问题 换了块主板就OK了。请教大神们指点下问题可能出在哪  ,有一点电路基础 想自己维修。

网友:
GA-f2a55m-hd2  主板型号

网友:
图片都懒得上, 描述问题也描述不清楚, 估计没人帮你,

网友A:
我说这位哥  我想不通啊 这个USB的线咋都会接到交流零火线去呢?这完全不科学啊,很明显的要么上面的6脚芯片烧了 我估计你这个桥已经报废了 USB进南桥你说不坏的概率是多大?如果是U口的供电线接到火线去 那我想整个5V的电路都报废了 烧得不清不楚的了

网友B:
那一烧就可能把南桥烧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一烧就可能把南桥烧坏了!!

表面看不出任何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这位哥  我想不通啊 这个USB的线咋都会接到交流零火线去呢?这完全不科学啊,很明显的要么上面的6脚芯 ...

USB用来调试程序 但是我那边用火电给板子供电的,组要是外接设备的事。以前发生过,电脑没事。今天怪自己没长心

网友:
这个板子你去正规培训半年应该可以搞好,光有电路基础不行的

网友:
就查USB供电吧

网友:
断电查usb对地阻值 看是否有短路

网友:
南桥可能挂了,因为它管理者USB,换吧

网友:
搞不好火电进桥喽!!!

网友:
打 USB对地 看看是否数据短了

网友:
零火线进USB主板铜箔走线基本面目全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面看不出任何痕迹

你没有听过“内出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