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求助 5s主板左上角横着突出的部位断了,

楼主(2015-02-07):
求助 5s主板左上角横着突出的部位断了,造成无线信号特别差,必须在路由器根上才有信号 有图片, 可有解决的方法把无线信号弄正常,其他功能目前正常,就是无线信号不好,必须站到路由器边上。才有信号C:\Users\apple\Desktop\1.jpg C:\Users\apple\Desktop\2.jpg
路由器

网友:
这是手机图片

网友:
怎么解决啊,挺讲飞线可以,不知道怎么飞线。

网友:
这断板是怎么造成的

网友:
用铜片制作一块可行不可行,试一试。

网友:
不好弄啊,楼主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