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三星串口硬盘换一个多月就有时进不去系统,插拔硬盘的线就好

楼主(2015-02-07):
我脑子不快,希望高手大哥,大师,大神,点点小弟,以前也遇到过,一个电脑看看就卡一会又自己走有时就定

住,插硬盘线好了一个月又范病了,真心求大神们赐教小弟了

网友:
换个好电源试试再说。

网友:
电源线或数据线接口有污染。刮一刮。如果台式机的话,换个电源接口试下。

网友:
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反正插了好几次就好了

网友:
还要换电源啊
才换的硬盘,不好意思让人家换电源

网友:
换根数据线看看

网友:
换电源和数据线试试

网友:
换数据线试试

网友:
我的硬盘故障和你一样 卡住了还嘀嘀响 动动电源线数据线就好了

网友:
供电或者数据线插换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