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串口三星160G硬盘刚安装一个多月就识别不好停在主板开机画面

楼主(2015-02-07):
插插硬盘上的线插了两次就好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咋能让硬盘安装上之后不出现这样种问题,在主板开机画面停了好半天最后可能晕示没有启动盘

还有一回也是,电脑用用用就卡住,有时一会还走,有时就定那里了,也是插插硬盘线好了,可是过一个月又完了,只是比原来好点不多,请问这种问题大神

们怎么处理的,方法和步骤是什么,硬盘应该没有问题 数据线我可以换带卡的,可电源线和硬盘接口不好处理啊,求你们了,给你们跪下了,提前祝坛友

    羊年快乐 喜气洋洋

网友:
有坏道了呗ua
   啊

网友:
三星的硬盘好像容易出问题,昨天还遇到一块,因为那家伙不想掏银子,托熟人来的,没接手。看样子你是确定硬盘线和电源接口接触不良。如果是这样,有个方法供你参考: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3641-1-1.html

网友:
换个硬盘先试试看看其他上面有么有问题

网友:
我一个三星硬盘都用了10多年了都没问题

网友:
应该硬盘没有什么事,当时安装的时候插了好多回了
我担心一个多月又进不了系统,硬盘是我换的 160G

网友:
我感觉三星硬盘老出毛病,已经遇到好几块坏的了!!!

网友:
电源接硬盘的插头拔下来,打火机烤一下,趁热用手捏一下再插就紧了

网友:
就是硬盘有问题或者数据线!先换数据线试试!

网友:
是硬盘有问题吗?

网友:
电源擦口可能氧化了,换个新的吧

网友:
只有换硬盘了

网友:
还是建议你先用排除法去排除下是不是硬盘的问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