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 AMD独显从不触发直到修起来外接正常再到开机正常点亮的艰难维修

楼主(2015-02-07):
  今天接一台联想Z475 AMD独显的机子故障是不触发。叫客户机子放着,走后开始动工。
        首先机子接可调电源待机0.01正常,按开机键发现电流能上到0.16不动,于是拆机裸板接可调电源测得3、5V待机缺了3V电压,判断3V待机电压短路,用万用表测了发现PC229短路,一路查找逐个电容拆除最后发现芯片PU11短路,此时已经用了半个小时了,果断更换PU11 TPS51311.换完后继续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1正常,按开机键看电流一路跳动最后停留在1.2A应该是启动了,可是屏幕还是黑屏呀,感觉不对那PU11芯片就是给显卡供电的,于是又继续查后级电路,发现电压正常,没思路了,在这里连续查找了一个小时多了,出去透透风想了下,电流上了为什么还没显示休息30分钟回来接键盘开机,按键盘大小写按键,键盘灯都没亮,判断是触发没工作,想了一下,从论坛下了个BIOS刷了一下,这次触发电流有跳动4、5次,最后还是停留在1.2A但是还是黑屏,感觉电流跳动很正常,就试了按键盘大小写按键这次按下去居然键盘灯亮了,看来是开机工作了,但屏幕还是没显示,于是外接显示器开机呵呵亮了。看来机子是修正常触发工作了。
        到现在解决了2个问题,第一PU11问题导致3.3V待机短路不能触发。第二BIOS程序出错引起触发不工作。问题还没解决完,现在能触发工作了居然外接正常,内屏不显,想来想去应该是显卡了,于是查显卡这一块电路,先查供电查来查去又回到刚才的PU11,测了电压都正常,判断故障不在显卡,于是想了一下还是从屏电路查起测试EDID线没有断      LCDVCC 0V LCDVCC由Q5 Q4而Q4由Q3跟Q2控制要想LCDVCC为高点平 Q2 第二脚必须为高电平 但测试到为低电平  此电压接控于INT_LVDS_VDDEN 它于ANX3110芯片控制 是属于新型电路  ,对了电路图测到L2时发现不通,难道L2开路,焊下L2测量哈哈L2真的开路了,这机子查了这么久实在是懒得找配件了,直接锡条把L2短接再开机嘿嘿屏幕亮了。
       此机修了我一个上午时间,到此机子修复装机测了一个小时正常,打电话叫客户拿机子。

网友(2018-10-17):
这个没有人加分,这么好的贴子。呵呵

网友:
很有耐心的啊,不错的,老机器了。。。。。

网友:
这机器问题老多了

网友:
这个L2S烧坏有点奇怪,显卡要是不短路很难烧这个电感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