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判断一下是电路板的问题还是磁头的问题。

楼主(2015-02-07):
西数移动硬盘 ,通电后能检测到移动硬盘 ,认不到盘符,用wdr5.3 能认到usb设备,直接卡死 。拆掉 电路板后,把电路板上的4个电容拆掉,sata线直接接到电路板的 E71 E72 E73 E75,连接到电脑主板的sata接口 ,用usb线供电,开机认不到硬盘 ,mhdd也检测不到硬盘,盘体有异响。不知道是磁头的问题还是电路板的问题。

网友:
磁头的问题多些

网友A:
敲盘 怎么不直接拿出来挂在主机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敲盘 怎么不直接拿出来挂在主机试

usb的移动硬盘,拆电容,飞线不认盘,在开机检测硬盘的卡一会,检测不到硬盘。

网友B:
罗工帮忙给判断一下故障,本地我没这中电路板 ,771801-771823  1T的硬盘 ,本地没货,只有网上发货 ,怕发了货磁头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罗工帮忙给判断一下故障,本地我没这中电路板 ,771801-771823  1T的硬盘 ,本地没货,只有网上发货 ,怕发 ...

十有八九是磁头坏了

网友:
有异响不见得一定磁头坏,好多磁头不良或者固件问题也会表现为,异响不认盘,还需要进专用工具,udma,mrt,等看看,能不能就绪,停转不停

网友:
盘体有异响说明问题出在机械部分而非电路板啊。

网友:
本人西数移动硬盘,和你一样哟,板号:2060-771737-000,正在狂学,似乎可以买到SATA接口板。
那位大神愿意帮我,愿付钱,QQ:185206142

网友:
总觉得是磁头找不到那个0道,所以反复找几次

网友:
磁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