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CHD4391无法进入总线,求方法?

楼主(2015-02-07):
CHD4391背投电视,需要进总线调整,但随机遥控器无法进入,随机遥控器为KPT3A.
此电视汇聚不好,需要调整,但随机的遥控器,怎么按也不能进入,遥控器各个按键是好的,试过。是不是这款电视,需要其他型号的遥控器才可以进入总线。有资料介绍方法:音量调到0,然后按住静音键同时按住本机器菜单键,再一下一下按图像键,试过了,就是不行。有知道的朋友知道下吧,谢谢了

网友:
进入总线干啥

网友:
上万能的淘宝啊

网友:
现在可以进去了,原配遥控器没有调汇聚的键,哪位知道这个电视需要那个型号遥控器来调汇聚,我有原机的型号是KPT3A

网友:
可以调节了,说明资料没找对,现在又遇到新问题,红色汇聚调整时,只能左右调整,上下不能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