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cpu供电大短

楼主(2015-02-07):
联想g470 cpu供电大短   用烧鸡大发  烧出来3个滤波电容烧了  换上后测量对地500  插上可调电源直接5a大短    换了两次都是这样    大神给支个招  谢了

网友:
上管短路 换掉 95831 换掉

网友:
插上电源电感上直接就是18.6v     应该是芯片的输出吧?

网友:
楼主 :吧 cpu供电芯片 和 mos管  全部更换。

网友:
你CPU的上管 也是坏的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