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

楼主(2015-02-07):
昨天接了一台Z475故障是有时显有时不显 显电流是1.2几 不显电流是0.9几反复跳 而且有2个LED灯在闪 BIOS刷过显卡焊过 有哪位师傅遇到过 麻烦告知一下

网友A:
这机器cpu和桥都比较容易坏 先换个cpu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cpu和桥都比较容易坏 先换个cpu试试吧

换了CPU也是一样 这个板是单桥

网友:
是集成的还是有独立的板?

网友:
这机器北桥容易坏,用疯抢加热试试

网友:
兄弟 这样太笼统了 没有具体值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