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一体机B500windos滚动条处死机

楼主(2015-02-07):
接客户一台联想B500一体机,开机在windows滚动条处死机。更换过全新硬盘、刷写过BIOS。故障依旧。就是单独用PE进去也是死机,求解。谢谢

补充内容 (2015-2-9 09:23):
已经解决问题,是GB南桥在作怪!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这个问题要从BIOS、外设、供电、CPU、内存等多方面考虑

网友A:
能换的先换了  能拔得都拔了   先确定是不是板的事

网友:
内存金手指擦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换的先换了  能拔得都拔了   先确定是不是板的事

已经更换过新硬盘,刷过论坛上的BIOS、换过内存

网友:
那就只能换南桥了

网友:
以前碰过几次这种故障,刷BIOS就好了。楼主可以试试。简单又方便。

网友:
硬盘工作模式改IDE试试

网友:
压北桥看OK不

网友:
好像是桥的问题,自己也遇到过。

网友:
就是南桥了,换了就好了。以前碰到好几个

网友:
同样故障 换南桥无果

网友:
有没有换个CPU试试

网友:
查各供电,换CPU试。

网友:
进BIOS里面看看CPU稳定是否正常,

网友:
CPU温度是否正常,温度过高也会引起死机的。

网友:
外围设备有问题也会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