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 不亮

楼主(2015-02-07):
HP4416S 不亮  看电流内存不过  这个机器很多都是北桥问题  加焊没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刷个   BIOS.

好的 我试试

网友:
这个描述有点简洁

网友:
这个机器不好修啊,楼主  换个北桥哦   最好先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北桥可能要换

网友B:
这机器北桥故障多,不装内存触发电流为1.7A,装了触发1.6几开始跳变至2点几才亮机,好好判断一下。你什么都没写,只能帮到你这么多。如果发现跳变正常,外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北桥故障多,不装内存触发电流为1.7A,装了触发1.6几开始跳变至2点几才亮机,好好判断一下。你什么都 ...

供电正常 BIOS 刷了 没好用

网友C:
你也不说是INTEL 还是AMD 的 你叫我们怎么帮你分析

网友:
电流在1.6来回跳  看样子内存没过 北桥加焊了  BIOS刷了  真的要换北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也不说是INTEL 还是AMD 的 你叫我们怎么帮你分析

4416S 是AMD的,这机器我记忆深刻,但也能改成英特尔的板子,但型号就不是4416S了。这机器我买过2块板子,就为了一台机器。来回搞了快一个月

网友:
换北桥吧 !

网友:
hp 4416s AMD的新品种,80%是北桥,10%是显卡,10%是CPU。

网友:
CPU复位和内存复位你查查

网友(2015-03-14):
我手上也有一张,刚开始风枪吹了下北桥亮机了,上BGA焊台,加焊了就开不了机了,打灯座都是亮的,无意之间压了下CPU做竟然亮机了,不压就不亮,于是加焊了CPU座子,打灯座,都OK。上CPU内存,有没显示了,压哪里都没有用,只能换板了,这种垃圾机器

网友:
换北桥   不行再刷BIOS

网友:
   也可以刷了BIOS在看看

网友:
开机不显示问题太多了,因为此机器故障太多了,北桥、显卡、CPU、BIOS都是这个机器的通病,所以建议还是慢慢的查吧

网友:
这机器不要换北桥,这北桥是个坑,换了也不好用

网友:
这个机器不用看电流的 。 不亮的时候你看硬盘灯哪里一闪一闪的那指定是北桥问题 。不闪就不是北桥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不用看电流的 。 不亮的时候你看硬盘灯哪里一闪一闪的那指定是北桥问题 。不闪就不是北桥问题。这个的确是这样的。

网友:
还有显卡供电芯片容易烧

网友(2015-04-14):
查查供电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