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闲着的大神 在线教我修本本,联想v450 按下开关键 开关灯亮15秒断电屏幕无反应

楼主(2015-02-07):
我是笔记本文盲,手底下有个联想V450  ,客户说之前修过显卡,现在按下开关键,屏幕没反应,开关灯15秒左右熄灭, cpu风扇不转,
先附个大体图

另外附个我按下开机键然后测量的位置以及其电压图
         ①②应该是待机电压  3.3  5  这俩个正常
③应该是桥电压 1.5v
④是内存电压 1.8v  客户的是二代内存
⑤ 我不知道是啥~  这个地方没电压,
⑥cpu风扇供电也没有,
⑦应该是cpu的电感。这个也没有电压。
⑧我不知道是啥  也没电压,
这种情况是不是因为cpu没电压 cpu不工作导致的?
现在我不知道从哪入手了。大神,这种情况应该是怎样个维修思路呢
还i听说  还是因为显卡有问题了,显卡的核心供电如果没电压,cpu就不会有电压,
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在线等

网友:
俺手上也有一块跟你的一样的板,不过内存!

网友A:
5这个是显卡供电  独立的显卡供电你打一下阻值是不是短路了  独显的阻值很低 但是不至于低到0 普通表打的话十几或者只有个位数都有 但是不会是0的哈 注意 之前有修过显卡 要么显卡虚焊了要么显卡已经报废了

网友B:
你这个板子应该好修,老乡 不妨测量一下 后级转换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板子应该好修,老乡 不妨测量一下 后级转换电压

后极转换电压在哪?  老乡么?你也是周口的?  加我q行吗 帮帮我  755 499 599

网友:
引用 网友A:
5这个是显卡供电  独立的显卡供电你打一下阻值是不是短路了  独显的阻值很低 但是不至于低到0 普通表打的话 ...

你的意思是这次很有可能还是显卡的问题是吗? 显卡如果出问题了也会导致cpu没电压是吗?

网友:
看下电流跑多少

网友:
图纸 楼主会看吗

网友C:
确实要是基本图纸会看看下图纸对照下就简单了

楼主标的那么认真希望楼主修好
建议你先从显卡供电查下  PWM供电方式应该明白吧

网友:
标的5号是显卡电压 打下对地阻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D:
可调电源的电压是怎么走的??这个你也没介绍呢?

网友:
少显卡供电,你就先修供电起来再说啊

网友E:
你这个是缺电压,缺哪个就查哪个!

网友F:
应该会点  就是看图纸的电流走向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要是基本图纸会看看下图纸对照下就简单了

楼主标的那么认真希望楼主修好

唉,没有真本事就是不行  ,连显卡供电在哪都不知道,上电时序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调电源的电压是怎么走的??这个你也没介绍呢?

可调电压电流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是缺电压,缺哪个就查哪个!

我不知道缺哪个~ 我只知道cpu没有。  显卡的也没有

网友:
对照图纸 看看,等待问题解决!

网友:
you have to look at the schematic to check voltage parts , especially the graphics

网友:
就是缺电压导致的掉电, CPU 电压没出CPU 那就从CPU 核心供电查起,首先找CPU供电的开启信号 ,一般的开启信号都是与门,是其他供电的PG转换的 ,那个有问题就查那个。不懂得留言,我知道会告诉你

网友:
机器太老直接换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应该会点  就是看图纸的电流走向是吧

图纸的电流走向????       我愣了好久.....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图纸的电流走向????       我愣了好久.....

我的言辞不确切~

网友:
看了你的基础太差了,买本基地的书吧

网友:
建议楼主先外观检查一下各接口有没有短路的,显卡,CPU供电电路有没有短路的,按时序来修CPU供电电路。

网友:
这种板网上有图纸,按图纸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