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P5C-I 北桥供电PWM未知名芯片 改线路 代换一例

楼主(2015-02-07):
    前段时间,走在街上,看见地摊上有片垃圾板在卖,一看是 FOXCONN P5C-I 。
    这板不错,成色也行。跟地摊老板交涉,15块淘了回来。放在店里一直没理它。

    今天心血来潮,突然想搞一搞。

    拿出来,大眼一看(其实淘的时候已经像欣赏mei女一样,上上下下看过多少遍了),
    表面并没有什么异常。也没有大修的痕迹。

    直接上电,时钟灯不亮,复位常亮。 看来是没时钟,估计问题还是出在供电阶段。

    INTEL板,按INTEL供电时序走吧:内存--桥--总线--CPU

    拿表一测:
             内存:1.66 正常。
             南桥:1.5--1.05 正常。(三级降压)
             北桥:0.02  不正常。
             总线:1.21 正常。
             CPU: 有电压。

    桥供电都没正常,总线,U都出电压了。不过这些都不是什么问题。
    先修北桥供电吧。

    万用表点着北桥供电,触发,电压从0.14降到0.02。
    打值,阻值为 35 。这么高的阻值,很难想像是北桥短路。看来,电压并不是因北桥短路拉低。

    看北桥供电IC,是 7120 。有动过的痕迹。再看内存供电IC ,是6103S8。

    按说,如果桥供电是PWM形式,它的IC应该和内存是一样的。
这个IC在悍马系列板上用的比较多。V星板上也有。

    因此,怀疑是被人代换过。量7120 1脚5脚:有12V左右电压。7脚也有高电平。
从好板上拆下一粒 6103S8换上,情况并没有好转。拿9214代换,情况依旧。

    看来得下点功夫,来搞下外部电路。

    因为不能百分之百确定此IC倒底是 6103S8还是7120 。搜6103S8 PDF无果,打开V星G31图纸,看6103s8
因为具体到板上的设计不同,也没有实质发现。

    网上一搜图纸,结果如我想像的一样,没有。就连案例也没有。

    盯着PWM出了几秒神。

    长痛不如短痛,马上决定新帮换旧帮,推倒了重来。6103S8没有,9214还是大把资料。

    找个带9214的板,找了半天,竟然没有一个,看来都被拆完了。
    算了,用8105也一样,这个可以有。找了两片华硕板,也被拆的差不多了,最后在华擎A780上的
    内存模块找到一片8105 。

    找到了,手术正式开始:

    把8105换上,
                      第一脚,只经一二级管,所连元件正常。
                      第二脚,经一0欧电阻到上管G,板上是2.2欧。一样。
                      第四脚,直连,没什么看的。
                      第五脚,过一10欧电阻,电容滤波。一样。

    其实这些在上一IC上表现正常,都没什么大问题。

    再看第一脚到第八脚所连元件,板上就一电容,就到了八脚,图上有一0欧电阻,
把电容拆了,竖起来,加一0欧电阻。然后把二者另一端相连。

                     第七脚,经一电阻到八脚,这个几K到十几K皆可。
                     第八脚,直连下管D,是通的。
                     第八脚,通过二电阻串联分压到第六脚,用于调节输出电压。然后串一电容加一电阻,用于调频。
                这部分才是关键所在。

        把串联的电阻,电容搬过来(主要是这个容量的电容不好找)。
        然后根据公式算出分压值。

        P43的北桥供电是1.1 V
        根据公式,可知,R3为R2的40%即可。

        在料板上找到30A 66A。串联分压。

        然后,去掉不要的元件,划断不该相连的线路。

        点着北桥供电,上电,触发。电压上升到2.6V左右保护。试过多组分压结果一样。
          真是邪门啊,
        最后将R3 R2调换。

        上电触发。1.15V,顺利出来了。

上U,上内存:

        总结:
                这个板子的故障就是不出北桥供电,而测完基本供电后,换IC并不能解决问题。
                由于不能确定IC型号,(在确定非北桥短路情况下),就推倒重来,另外换IC,改线。最终修复。

        重要说明:
                 1,八脚到六脚串联的调频电容电阻,位置可以调换。(在华擎A780那料板上所测与PDF就是反的)
                 2,PDF上的公式是R3/R2,就是上端/接地端,但此板实际应为R2/R3 ,就是接地端/上端,为0.4左右即可。
                     (至少此板如此,其它板在图纸上用PDF公式算是正确的)。

快过年了,大家都在忙活啥呢,冷清的坚守?备年货?还是还在苦恼修板?还是在贱卖存货?还是在游山玩水哟。

最后,祝大家开开心心的过年!顺顺利利的迎接明年!明年发大财!

感谢大家捧场。最后,还是希望大家能顺手给加点分哈。

网友A:
牛人啊,这样修完了不好卖了吧

网友:
有料板就是好 最主要的楼主技术过硬

网友B:
折腾倒是可以 有时间就折腾 没时间这种板子都直接PASS了 我也喜欢这样有时间我就慢慢磨 非得吃掉这种板子不可

网友:
佩服楼主这种精神。

网友C:
精神可嘉,技术好,可这板子卖相不好啊

网友:
精神可嘉,能改成功就是牛人啊。。要是我,只能等到6103出现再动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人啊,这样修完了不好卖了吧

打点胶,用黑笔涂黑,还过得去。大不了少点钱,比当料板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折腾倒是可以 有时间就折腾 没时间这种板子都直接PASS了 我也喜欢这样有时间我就慢慢磨 非得吃掉这种板子不 ...

内地不比大城市,不自己找点事折腾折腾,感觉都不会修板了。

现在明显感觉这里冷清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精神可嘉,技术好,可这板子卖相不好啊

打点胶,黑笔涂黑,不是很显眼,到时给别人换板,一般人也不会看太仔细。很多人就看个成色和价格。

网友:
楼主改线路功夫不错,这里其实也可以改变原来APW 7120 6脚相连的R1和R2分压电阻阻值1.5K和1.2K变为30和66欧姆也可以解决故障。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对电路熟透了

网友:
30A是200欧,66A是475欧,精密的稳定。
再说,根据外部电路来看,不像是7120,所以才怀疑是6103S8 。因为7120像9214一样,不会连那么多东西。
所以怀疑有人修的时候换了7120不行。非得改外部电路后才能用。
至于说分压电阻倒置,是实在没办法才调换的,也是意外收货。平常真的想不到。
原来的怎么修,因为没图纸,不能确定芯片型号,所以没怎么研究。觉得推倒重来,更省心些。

网友D:
照你这样的方法,不是理论上什么八脚供电芯片都可以代换了?

网友(2015-09-06):
引用 网友D:
照你这样的方法,不是理论上什么八脚供电芯片都可以代换了?

只要引脚工作信号定义相近都能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