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类电源在440V下烧掉的惨相

楼主(2015-02-07):
    我们这儿是个小县城,经常会出现供电变压器问题,结果就是440V入户,绝大多数通电的电器都会烧掉,特别是一些贵重的电器。
    下面就给大家看看这几天维修的一些电源,发现越好的电源烧了越不好修,二级品牌的电源很好修,一般都是大电容爆,烧保险。笔记本的电源相对好修一些。
    一般液晶不会烧

网友:
还真是牛啊

网友:
我们这种一般都不修了

网友:
这才叫真正的电源烧了

网友:
这样该换新了

网友:
修已经不划算直接换新的

网友:
拍良心说就算修好了也用得提心吊胆,电源除爆电容一般直接更换

网友:
我们这都没人修,直接换就好了。不划算啊,更换就方便快捷。一般用户都不是用什么高级电源的

网友:
是交流440V吗???不敢相信呀!!!

网友A:
纠正一下LZ,供电过高基本都是断了零线造成的,这时两相间的电器负载如果不一样,电压就会一边高一边低,高的最高就是两相电压,380V,而不是220+220=440V,相间电压有个相位差的,不是直接相加的。

网友:
烧成这样子了,还能修了吗,直接报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纠正一下LZ,供电过高基本都是断了零线造成的,这时两相间的电器负载如果不一样,电压就会一边高一边低, ...

你这是说的理论值,实际线电压要高于380

网友:
这种情况属于供电事故吧,直接找电力部门索赔即可,话说什么情况下会出现400v啊,交流变压都是电感变压,不是pwm变压,都是隔离的说

网友:
一般贵的电源还值得修一下,那些山寨的都没什么维修价值了,直接换新更好

网友:
电路事故找供电局赔

网友:
这烧得,好“壮观”。
这种就没必要修了吧,里面的元件就算没烧坏,也会受损啊。

网友:
           什么时候会出现400V的市电? 市民用电都是三相四线制方式供给,在标准状况下,四线中的三线就是我们说的三根火线(相线),另外一根就是零线啦;每一根相线对零线的交流电压值为220V,但两根相线之间的交流电压值 为380V。
          当你小区配电控制设备的零线接触不良或其它原因烧断后,原220V供电线中由于失去了零线的箝位(零线处于悬浮状态),就变成由两根相线经过电路中的负载(正在接通的家用电器)形成回路,于是220V供电就变成了380V供电。

网友:
我还以为是直流440V呢, 原来指的是380V 进户啊, 整流之后好像是五百多,好像是,

网友:
440V是船用电压,还要是相电压……

网友:
直接换就好了,方便,又好收钱。

网友:
呵呵 我是不敢修这个

网友:
什么样的电力事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