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P2770FH反复开机

楼主(2015-02-07):
这是网吧的显示器,开机半小时后就开始大约每隔15秒关机......然后它马上用自己开机了,一直反复......
拆开看板完好的,但电源板和高压板接口处有大块发黄的迹象
两组灯管取出来发现上面有条灯管稍稍有点发黑....不管了,我直接把上面一组的灯条都换了然后装机..试机..结果悲剧了...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上来了,我想改高压板了,但是这种接口定义我不知道....有修过这款显示器的大神么?请指示下我吧

网友:
看看开关有没有问题

网友:
面板开关或程序还有电源电压不稳

网友:
貌似通病,不过我也不知道哪的问题,改高压就不用去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