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换显卡,居然把机器换的不开机了,

楼主(2015-02-07):
折腾一个上午,换过显卡后机器不触发了,各种条件查个遍,没想到最后bios坏了,刷个BIOS 就好了,维友们遇到这个奇葩问题吗?
不开机
不触发
显卡

网友:
怎么会这样呢-,- 本来能开吗

网友:
遇到过清尘引起不开机最后导致BIOS损坏的
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 下次多小心就是

网友:
可能性还是有的 BIOS 存的是之前的数据 你换了显卡还是有可能的BIOS 会坏的

网友:
静电是会引起BIOS损坏,常识大家都知道

网友:
BIOS能引起很多奇葩的问题

网友:
有些机子本身就不稳定了 上BGA 加热后就会出问题

网友:
这个情况我遇到过,不过是神舟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