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5-02-07):
通电后开关控制灯管亮起来,但是开关关了之后灯管一直不灭

网友:
高压是另外改的,之前的高压坏了

网友:
开关控制 没接对吧 测量一下 控制电压
应该是 高电平开机 低电平关 实在不行就 接屏供电

网友:
控制没改好吧。

网友:
是不是被你接到ADJ上了

网友:
那就是按键接口没整好

网友A:
EN信号没接对吧
AUHFK
试了各种接法,现在变成亮一下就灭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EN信号没接对吧
试了各种接法,现在变成亮一下就灭了

网友:
感觉是启动出了问题了吧

网友:
开机信号线接错了,、应该接到电压开机由低到高跳变的位置,比如驱动板屏供电

网友:
查开启信号。

网友:
按键开关换了没有 在查查控制信号的电压

网友:
信号接错了吧

网友:
没改好估计

网友:
因为电源没有改,接屏供电应该不会错。

网友:
呵呵,楼主把亮度控制街道开关上了,也就是把ADJ接到ON/OFF了

网友:
我也遇见过 就是接错啦~

网友(2015-03-09):
ADJ接到ON/OFF了

网友:
ON/OFF电路没有接进背光控制的EN脚

网友:
高压板的开启信号接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