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HGST 500G还有救么,通电转不认盘

楼主(2015-02-07):
日立HTS725050A7E630,外表无划伤,接电脑,windows里提示有未知卷,但是就是不认盘符,用mhdd检测了一下,提示如图,好像硬盘都初始化了硬件能找到,通电的时候有正常读盘寻道的声音,然后重复几次“哒哒哒 哒哒”,就只有盘转的声音了,日立也没有啥软件可用,无头绪了,哪位大大指点一下,另外换板有用吗?手上没这板,淘宝上倒有,有用的话就试试

网友:
是不是硬盘掉地上了

网友:
一点磕碰痕迹也没有,通电时读盘的声音很柔顺的,和好硬盘的一样

网友A:
你这个叫MHDD检测吗?选端口,看盘信息,都没有。

网友:
得修复固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叫MHDD检测吗?选端口,看盘信息,都没有。

接主盘,ide模式,没有盘信息,端口1只显示一个0

网友:
感觉像是固件区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主盘,ide模式,没有盘信息,端口1只显示一个0

MHDD版本有的是不认SATA的。试转为ATA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MHDD版本有的是不认SATA的。试转为ATA试试。

mhdd4.6 而且已经设为IDE模式,另一个wd是sata2的也认出来了

网友:
固件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C:
请参考我的另一个论坛的帖子:http://bbs.intohard.com/thread-269109-1-1.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接主盘,ide模式,没有盘信息,端口1只显示一个0

只挂待修硬盘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接主盘,ide模式,没有盘信息,端口1只显示一个0

只认到电路板了,磁头坏,固件坏,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参考我的另一个论坛的帖子:http://bbs.intohard.com/thread-269109-1-1.html

不知道希捷后日立的串口命令相同么,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挂待修硬盘试。

还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认到电路板了,磁头坏,固件坏,都有可能

这个盘通电时有寻道声,而且反复寻道几次后就没有读盘声了,电机一直是转的,目前看到有些资料说如果磁头坏主控会停转电机,因此感觉磁头坏的可能性小,固件坏的可能性大,手上没有日立的专修工具,这个盘的主控是88i9305,网上搜到资料说可以通过JTAG写固件,想着看能不能写个程序,另外还得找个同型号的固件做参考,好麻烦,只能先放着了。

网友:
拆开看是磁头卡在停泊区了,由于卡住后反复加电启动,0磁头都被扯下来了,盘体看起来还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