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的给说说惠普g4

楼主(2015-02-07):
接的一台惠普g4,版号daor13,用集显进系统黑屏,用独显没问题,一装上集显驱动就进系统黑屏,把集显驱动禁用了,就可以正常进系统,cpu也换了,系统也装了,都还不行,碰到过的说一下吧,我也不用再往下查了,在线等

网友:
供电正常不咯

网友A:
这么奇怪?看到有大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奇怪?看到有大电容吗?

没有大电容啊

网友:
莫非 集显供电有问题 ,手上有两块集显的料板 ,不知道和独显的差别大吗

网友:
到官网下载独立显卡驱动装就可以解决

网友:
刷个BIOS试试了

网友:
集显也要PCH 支持的吧。

网友B:
没遇到过,刷BIOS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过,刷BIOS试下

bios刷了啊还不行

网友:
修好了,楼主记得说一下怎么修好的啊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修好了没有,要说声呀。

网友:
估计是集显问题,你换个u试了,那查线路吧

网友:
换了U  还是黑屏的话,可能就是南北桥合一的那个桥的问题了!

网友:
PCH 桥出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