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不一样的电源,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了

楼主(2015-02-07):
没输出电压,这个电源标签上是5v,15A,12v2A,-24v,1A

网友:
大家帮忙看看这2个电阻多少阻值,测量是大一点的阻值263,小点的420,300v经过这2个电阻去8脚ic,大电阻测量一脚300v,一脚8.26v,小电阻是0.8v,不知道正常不,8脚ic有一脚是8.26v,有2脚是0.几v,其他0v

网友:
8脚ic是uc3845,

网友A:
IC坏了,换3845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IC坏了,换3845吧

哦,我试试

网友B:
3845坏了,MOS及S极的小阻值电阻也不保了,一起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3845坏了,MOS及S极的小阻值电阻也不保了,一起换吧。

mos是哪一个?

网友B:
你的图看不清,开关管(MOS管)接3845的6脚,跑下线吧

网友:
MOS管在图中这个位置,应该有个小阻值的电阻也烧了

网友:
哦,谢谢大家,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3845坏了,MOS及S极的小阻值电阻也不保了,一起换吧。

mos开关管要换吗,

网友B:
已经说了,ic都坏了开关管也保不住了,楼主还是好好学学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经说了,ic都坏了开关管也保不住了,楼主还是好好学学吧,

哦,谢谢,正在努力学习中,从小就爱好这些,我图片说有2个电阻能帮忙看看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谢谢,正在努力学习中,从小就爱好这些,我图片说有2个电阻能帮忙看看正常吗?

你根据3845的PDF,把这俩个电阻定好位置,这样才知道正常不正常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根据3845的PDF,把这俩个电阻定好位置,这样才知道正常不正常啊

谢谢,PDF不知道是什么,不要见笑,实在是新手,

网友:
开关管型号w9nk90z,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PDF不知道是什么,不要见笑,实在是新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所谓的PDF,其实就是厂家的数据应用手册,你说的开关管对的

谢谢了,不过我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了,不过我看不懂

我也不懂英语,主要是看它的基本应用电路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懂英语,主要是看它的基本应用电路图

换过ic,和开关管还是不行,还要检查那里?,谢谢了

网友:
这个电源应该插电就有输出吧,是企业级路由的电源,淘宝没的买,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换过ic,和开关管还是不行,还要检查那里?,谢谢了

和开关管S极的小阻值电阻查了吗?MOS管和IC一坏这个也不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看不清,开关管(MOS管)接3845的6脚,跑下线吧

6脚连接开关管的一个小阻值电阻,0.8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开关管S极的小阻值电阻查了吗?MOS管和IC一坏这个也不保

ic和开关管应该没坏吧,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这个电源刚开始打开的时候电容基本都鼓包了,都已经全部换了,

网友B:
通上电,把IC的各脚电压测了发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上电,把IC的各脚电压测了发上来看看

好的,马上测量发上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上电,把IC的各脚电压测了发上来看看

1.01v,8.39v,0v,0v,0.82,0.59v,0v,1.04v

网友:
300v过来ic的地方有2个电阻,经过电阻一个电压是8.39v,一个0.59

网友B:
如果是1~8脚顺序的话,怎么5脚接地的会有0.59V啊?启动电压3脚倒是有了。你黑表笔接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1~8脚顺序的话,怎么5脚接地的会有0.59V啊?启动电压3脚倒是有了。你黑表笔接什么地方?

黑表笔是300v负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1~8脚顺序的话,怎么5脚接地的会有0.59V啊?启动电压3脚倒是有了。你黑表笔接什么地方?

顺序我也搞不清楚,pcb上没有个小点,如果顺序不对,你可以反过来看

网友:
反过来看的话,3脚0.59v,就是那个300v经过一个电阻过来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顺序我也搞不清楚,pcb上没有个小点,如果顺序不对,你可以反过来看

你是没装IC测的?不管怎样,8脚没有5V就不正常,慢慢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1v,8.39v,0v,0v,0.82,0.59v,0v,1.04v

安装这个顺序3脚0v

网友:
装了ic了,换的新的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1629-1-1.html看看这个吧,和3845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1629-1-1.html看看这个吧,和3845一样

好的,谢谢了

网友D:
ic坏了,换3845

网友:
引用 网友D:
ic坏了,换3845

换过新的了

网友E:
这两个电阻外观看应该没坏,小个头的阻值应为1M的,大个头为150K的。

网友E:
芯片的7脚是供电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C:
1.01v,8.39v,0v,0v,0.82,0.59v,0v,1.04v

拿这个电压就是反过来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两个电阻外观看应该没坏,小个头的阻值应为1M的,大个头为150K的。

经过这2个电阻300v电压变成,大电阻是8.多v,小电阻电压0.59v,去ic方向,正常吗?顺便帮我看看ic各脚电压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拿这个电压就是反过来看了

如果按你说的反过来看,3脚电压太高了,应该是保护了,看看次级有无短路,重点检查MOS管S极的小阻值电阻是否和色环对应,估计是MOS管烧的时候烧坏了。

网友:
3脚0.59v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按你说的反过来看,3脚电压太高了,应该是保护了,看看次级有无短路,重点检查MOS管S极的小阻值电阻 ...

mos管没坏,和新手对比过,后来直接换上新的,

网友:
和新的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芯片的7脚是供电端。

反过来看,7脚,8.多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按你说的反过来看,3脚电压太高了,应该是保护了,看看次级有无短路,重点检查MOS管S极的小阻值电阻 ...

开关管那个是s极,谢谢,纯新手,不过就喜欢修这些,修好的成就感,别提多爽,我就是一个修补工,短路烧坏,最好,换了一般就好了,努力学习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开关管那个是s极,谢谢,纯新手,不过就喜欢修这些,修好的成就感,别提多爽,我就是一个修补工,短路烧 ...

一般大功率的字朝自己,从左到右G/D/S。电路上G接IC,D接变压器下端,S接一小电阻到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大功率的字朝自己,从左到右G/D/S。电路上G接IC,D接变压器下端,S接一小电阻到地

s极电阻直通的,测量是0

网友:
开关管中间的脚300v应该是正常吧,把黑表笔放在边上一脚,红表笔在中间一脚,测量300v,应该是正常吧,说明s接地电阻没坏吧,G到ic的地方电压是0,测量小阻值电阻也正常,是不是ic各脚电压不对

网友:
次级检查过了吗?3脚的电压反映出流过mos管的电流太大,两个原因,一是次级短路,二是s极接的小电阻(阻值不大于0.5欧姆的)阻值变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过这2个电阻300v电压变成,大电阻是8.多v,小电阻电压0.59v,去ic方向,正常吗?顺便帮我看看ic各脚电 ...

我修电源时当检查外围元件没发现异常时,会立马更换芯片的,从不测什么各脚电压值,浪费时间也没有依据标准。建议你当开关管及其S极电阻正常,主滤波电容两端有300伏左右电压,启动电阻正常时还无输出就换个芯片吧!

网友:
看样子是修好了,没有回信吗.?是不是在数钱呢?怎么这么多人帮你连个回信都没有。下次没人帮你了。

网友:
没修好,放在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