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关机后,指示灯还亮,风扇还转

楼主(2015-02-07):
台式机关机后,指示灯还亮,风扇还转 ,有哪位师傅遇到过  请指点下

网友:
可能是IO问题。没有图片,主板型号,IO型号都不清楚,恐怕没人能帮到你。

网友:
我也遇到一块梅捷的板子,AM3接口的,关机不断电,但CMOS放电,就好一次,再开关机,还是关机不断电!!

网友:
两种情况,IO或南桥,必好,我一定遇到是MSI的换了IO好了,还有一次是杂牌板,换了南桥好了

网友:
查 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Io问题 南桥问题 有图纸查查是哪个驱动的

网友:
刷个BIOS试试了

网友A:
估计IO坏的机会大些 不然就南桥了

网友:
按关机时序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IO坏的机会大些 不然就南桥了

IO坏了怎么修复

网友:
按开机时序的逆向来查

网友:
换块CPU试试

网友:
换好电源试试,电源老化易引起,我曾多次遇到这种

网友:
楼主提问太笼统,没有板号,帮不了。英特尔的一般IO,绿线相关电路,AMD的就不好说,一般是总线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