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 特殊的故障

楼主(2015-02-07):
接了一台联想E420,据客户反映,故障是不接适配器,单用电池开机,就一切都正常。电池快没了  ,只要接上适配器充电,屏幕就暗屏。试过多次都是这样的故障, 适配器换过了。单用适配器开机也是正常显示且正常使用。当接上电池和适配器开机就会暗屏。本人还真没遇到过这种故障。请教遇到过这样故障的师傅,指点下思路。万分感激。

网友:
是屏的升压电路有问题,可以换屏也可以修

网友:
测下 暗屏时,屏高压电路的条 件有没

网友:
换屏试吧!!这款机就是有这个毛病

网友:
暗屏查信号啊,看少了什么信号,不就知道哪里的问题了啊

网友:
换张屏试试了

网友:
这足以说明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显卡驱动重新装下就OK了

网友:
我修过一台明基的上网本,也很变态,先用电池开机亮了。再插上适配器就暗了,同时插上都不会暗。最后是亮度调节为o.26v.ec管的。直接断了,用en连在一起。

网友:
背光关闭了。查EC

网友:
修好了吗,修好了说一下怎么修的啊

网友:
屏供电电路问题可能最大,查屏工作条件看看

网友:
屏坏了,换屏试试

网友:
没遇到过,可能是设计本子的工程师没考虑周全

网友:
先换屏试下  再根据情况维修

网友:
多谢楼上各位的指点和支持,问题解决了,是屏的问题。更换一个屏就好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