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人改过电路的苹果

楼主(2015-02-07):
前几天别人拿来的苹果  据说 被修过好多次了  据客户说 最原始故障是开机有声音 但是没显示  后来修好了但是键盘背光用不了 据说发广州区修的客户自己  后来客户不愿意 就发回去还原 回来后还是有声音 屏不显示  又给别的商家修  现在到我手上是直接就是不跑吗  拿来一看 能触发 但是 不跑吗 一看南桥被人干过 显卡 干过  smc干过  u9600也干过 一步一步来吧 先查平台复位 没出来  在查proc 也没出来 sys pwrgd 出来了 直接换一个桥 拆下桥一看有根线短了 没补  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 补好 现在能跑马了 但是 不出集显供电 vid正常 bios无断线 又刷bios  现在集显出来了但是 还是不亮机 内存跑一会就没了  接上喇叭 有咚的声音 但是还是不显示 看来问题出在显卡了  查一下显卡的开启信号 这几个信号一个都没有 现在相当于还原到客户最初始状态了  去查显卡的供电 过然被人动过一个电感 被人换成电容了 直接拉一根线 以为好了 上电还是一样 不出来 难道显卡是坏的  又定一个新显卡 贵呀100多  定一个 今天到了 换上 以为这次真的好了 结果还是一样 内存 跑一会 就没了 声音 还是有就开机咚一下 就没了 过一会  风扇就狂转  还有一个地方改过背光开启信号 这里也被人换成了电容 我怀疑 还有别的地方 被改过求大神支招呀 现在显卡的开启型号还是没有出来  供电都正常

网友A:
对这样的鸟客户,应该直接报换板,不换就再做几个故障还给他

网友B:
这么多,跟客户沟通换板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这样的鸟客户,应该直接报换板,不换就再做几个故障还给他

才来匝道 还是 给商家修好撒 做点名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跟客户沟通换板得了!!

我上面是商家  而且这烂板子 贵呀 2000块

网友C:
我想问问 lvds显示芯片 是通用的吗 那个lvds芯片 我换的1286 hm65主板的 能通用不 谁知道

网友D:
第一样图片,是维修苹果典型的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样图片,是维修苹果典型的不触发

你 说干桥 吗????

网友E:
楼主修苹果这么厉害,帮我修一个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苹果这么厉害,帮我修一个呗

加我qq  厉害?不觉得  现在 还不是在求助大神们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苹果这么厉害,帮我修一个呗

网友F:
没有修过苹果,不发表评论,估计客户也不太好说话,要不然人家为什么要动这手脚,一般都是给气的。

网友:
这样修板好累啊 !!!!!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问 lvds显示芯片 是通用的吗 那个lvds芯片 我换的1286 hm65主板的 能通用不 谁知道

不通用,别乱换,你最好买块料板看看显卡那边

网友:
这还有必要修啊

网友H:
一般做手脚的都是客户不好讲话的,所以我接到有做过手脚的机器,我就会问清楚客户之前是他拿去修的还是别人帮他拿去修的,不管怎么样,不要在客户面前污蔑上家

网友I:
如果是修这种板,直接换掉,如果没好的话,不是浪费了自己零件钱吗?浪费很多时间和精力!

网友J:
被人做过手脚的直接跟客户换板省时间

网友K:
真够有耐心的,刚开始修就遇到难度这么大的,佩服楼主的敬业精神。

网友:
苹果的属实难啃啊!楼主有心了。

网友L:
动过手脚的 不好修呀   找个板子慢慢对照

网友:
花太多时间了,水平高,但不要浪费在有心人的板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才来匝道 还是 给商家修好撒 做点名声

发实地 ,交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真够有耐心的,刚开始修就遇到难度这么大的,佩服楼主的敬业精神。

修电路没什么难度 就是被人改过 就难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通用,别乱换,你最好买块料板看看显卡那边

这个芯片难道带程序?型号都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直接换板吧 说不定都砸过了

人家商家第一次拿来  我怎么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修过苹果,不发表评论,估计客户也不太好说话,要不然人家为什么要动这手脚,一般都是给气的。

应该是 的  不然谁会去做这样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般做手脚的都是客户不好讲话的,所以我接到有做过手脚的机器,我就会问清楚客户之前是他拿去修的还是别人 ...

是的 要有 职业操守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修这种板,直接换掉,如果没好的话,不是浪费了自己零件钱吗?浪费很多时间和精力!

浪费时间 没关系  我挽留一个长期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J:
被人做过手脚的直接跟客户换板省时间

客户 不愿意呀 而且 商家拿来的

网友N:
修得不错,思路清晰,赞一个。

网友:
很是不错   有职业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L:
动过手脚的 不好修呀   找个板子慢慢对照

买了2块 还没到

网友:
引用 网友N:
修得不错,思路清晰,赞一个。

修这种有心人做过手脚的  太有难度了

网友O:
这么多问题能收多少钱

网友P:
这个机器我修过,显卡供电短路,也不会显示,但是能听到声音,后来换了显卡就好了,但是要找到动手脚的地方就难了

网友:
我擦人才  牛x

网友:
做过手脚的板 不好修.

网友Q:
这你都敢修,真佩服楼主的勇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么多问题能收多少钱

500块大洋  都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个机器我修过,显卡供电短路,也不会显示,但是能听到声音,后来换了显卡就好了,但是要找到动手脚的地方 ...

你说的这个 我也修道过  现在 是怎么解决问题呀同志们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你都敢修,真佩服楼主的勇气啊

商家第一次拿来 不修 不行呀

网友:
支持,修好它,以后碰到这种故障就小意思

网友:
苹果的机子不好修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