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3S无待机电流只有3.3V,5v 只有0.9V。。师傅们帮我分析一下嘛

楼主(2015-02-07):
电源待机和3.3和5V都是RT8206A控制。由于没有找到图纸,参照了一下华硕K41的RT8206A的控制脚位,发现14脚ENBL电压为0v ,在华硕K41电路上一个八脚的SI4804CDY-T1-GE3的3脚控制的产生个3V的电压,但在华硕A53s主板没有找到这样的芯片。师傅们帮我指点一下嘛,

网友A:
按一下开关看会不会产生5v电压,有的是按下开关才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一下开关看会不会产生5v电压,有的是按下开关才产生的。

按了的,也没有,这个板子插电都应该3V.5V都应该要出来的。

网友B:
开关有没电压?开关没电压说明EC没工作,查EC的条件反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有没电压?开关没电压说明EC没工作,查EC的条件反推

开关电压有的。。。3V左右。

网友C:
你说的不详细啊,是有待机3.3   5V,开机电流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不详细啊,是有待机3.3   5V,开机电流到多少?

插电,没有待机,3.3V有,5V只有0.9V,

网友C:
实在急的话,看看淘宝有没有图纸吧,没图不好修

网友D:
首先测量电阻。可能是你的主板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E:
断开5电感看不是短路

网友F:
5V这边不对劲,就先为主查这条线路了

网友:
先查5V那边有无短路,无短路查下5V反馈那条线路,一个个排查,包括待机芯片的外围电路

网友G:
应该是线性电压没出来   你查一下第6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在急的话,看看淘宝有没有图纸吧,没图不好修

淘宝上也没有图纸,只有点位图卖。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测量电阻。可能是你的主板有短路的地方

5V应该没有短路的。感觉3,5V芯片的5V缺少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断开5电感看不是短路

没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5V这边不对劲,就先为主查这条线路了

没有找到图纸,脑壳有些茫然。。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线性电压没出来   你查一下第6脚

6脚有的,,1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