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主板,没想到这么容易把映泰TF520A2+修好了

楼主(2015-02-07):
放寒假了,没什么事做,就想学习一下修主板。由于是个外行,没多少基础,于是买了书加上上网看刘坚强老师的主板维修视频,看了100多回,把开机电路基本弄懂了,后面的供电电路看了一部分,感觉看不下去了,就把书上的内容看了一遍。毕竟只几天时间,接触的新知识太多。

接下来就想找块坏的主板练一下,家里也有几块以前淘汰的主板,从BX到810到845都有,我自学的时候就用它们练习跑电路,熟悉电子元件。但它们都是好的,特别那个99年买的技嘉BX主板,配上SLOT1接口的奔三450,到现在15年有余了,竟然还好好的,以前的产品质量就是好啊。既然是好的,也不至于故意把它弄坏来修吧。
于是就到买二手配件的地方买块坏的板子练习,老板比较忙,就给我一个破箱子,里面是几块旧主板,我跳了一块成色好点的,10元钱,又问老板要了个风扇,我选的是一块映泰TF520A2+的AM2主板,因为家里有原来升级留下来的AMD64 3200+,配这个板子正好。

我把板子清扫了一遍,还算比较新。然后仔细把主板上上下下看了一遍,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明显损坏的地方。

电源插槽附近的一个电容引起我的注意,这个电容朝一遍歪着,我用手掰了一下试试,发现一边的引脚松动了,从电容里面脱落了。

大家看,主板背面的引脚好好的。于是我那烙铁拆掉了这个电容,又找到了一个以前从主板上拆下来的电解电容。

这个映泰主板拆下来的电容是6.3V,1000UF,我找的这个个头大点,是6.3V,1200UF的,换上去肯定没问题。

这就是换上去的电容, 明显和其他的不一样,有点老大哥的感觉。

接下来我参考网上的一些经验,检测一下主板电路有无短路,先测了一下USB,显示610,应该正常。

又测了下ATX的紫线5VSB,显示640,也应该正常。

最后又测了下绿线PSON,显示611,也应该正常。

接下来便把CPU,内存,显卡,硬盘都给装上了。

短接PW,屏幕出现映泰LOGO。

设置从U盘启动,顺利进入WINPE。

于是克隆深度XP,一路顺利。

最后系统顺利安装好,设备管理器内无任何感叹号。
试运行一个小时,完全正常。
没想到第一次修主板这么顺利就修好了,只是换了一个电解电容,还没来得及去仔细研究一下电路就解决了。
没这个电容肯定会导致主板不稳定,老板也没时间去修理这样的二手主板吧。
有空得去找老板理论,我是要买块坏的主板练习维修,你给我的这个主板也太好了吧。

网友A:
回去卖给老板,一块好的换两块坏的。

网友:
说不定是升级倒下来的

网友:
做事挺认真的,做维修亏才了

网友:
一天的饭盒钱又有了

网友:
运气不错,也很细心。

网友:
就是换个电解电容就好了,真是太幸运了。

网友:
运气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不过我准备好了 找到问题 却找不到替换的件

网友:
运气爆表了

网友B:
刘坚强的视频教程你都看了100多回了,可见你是灰常有耐心的

网友:
声卡应该是装不上的,这板坏声卡的好多,估计人家不想修

网友:
楼上的 找不到替换的件可以上  TAO宝买

网友:
这个1000UF的电解电容应该是内存供电电路中的储能滤波电容吧,看它容量这么大,作用肯定不小,我昨天也实验了一下,在没换这个电容前,主板也能开机进PE,但是做克隆时要10几分钟才完成,正常只要1分钟就能完成,还有就是做完克隆后重启提示文件丢失,无法接着安装,应该就是这个电容的原因。老板估计看这个主板不能正常使用就当坏的仍在一边了。原来只是对整流电路的滤波电容理解较为深刻,经过这次维修经历让我对这种供电电路中的低电压大容量电容的作用又有了深刻的认识。

网友:
运气与实力并存

网友C:
这个电容容值不一样不能换啊,耐压值高点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容容值不一样不能换啊,耐压值高点可以

电容容值大的可以代换容值小的吧?电压也是这个原则吧?当然不能相差太多。

网友:
厉害自学成才啊

网友:
这是在逗我吗

网友:
学习精神可嘉将来必成大器

网友:
细心就好了   运气不错2

网友:
这充其量就是换电容,也没修哪里

网友:
细心,适合学修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去卖给老板,一块好的换两块坏的。

这个注意非常不错⊙▽⊙

网友:
楼主好运气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去卖给老板,一块好的换两块坏的。

真心好主意啊,

网友:
这个主板可能就是好的,老板不小心把电容碰到了,所以坏了,你看到了,就修好了

网友:
太适合做这行了

网友:
钻研精神很可贵

网友:
这么好的事,换个电容就好啦。。这种板出了名的容易芯片出问题的。。

网友:
快把你那本书交出来,不然我就开着挖掘机把你家的房子给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去卖给老板,一块好的换两块坏的。

你这辈子别去“打工”,自己当老板。习惯成自然,总有一天会被老板“K”。

网友:
这主板应该本来就好的,二手主板,不管钱,老板乱扔

网友:
淡定的心适合维修

网友:
楼主回收旧主板吧,不过现在二手主板的市场不是很好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刘坚强的视频教程你都看了100多回了,可见你是灰常有耐心的

的确非常需要耐心

网友:
猛龙过江,一炮打响

网友:
LZ说话有点幽默 呵呵

网友:
仔细一点有好处

网友:
学习精神可嘉将来必成大器
这是在逗我吗

网友:
感谢分享  楼主这么好的运气

网友:
刘坚强的视频教程你都看了100多回了,学习精神可嘉将来必成大器!!!!!

网友:
你运气真好,羡慕嫉妒恨

网友:
细心很重要修板。。。

网友:
神片也能看100回

网友:
换了一个电解电容就好了,真幸运,想几年前有一主板经常需要加热才能启动,后来经过反复观察,花了一个星期,换了内存条旁边的一个电解电容才解决了问题。

网友:
好不错.用刘坚强老师学习不错.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是集成声卡坏了

网友:
楼主好运气哦

网友:
呵呵,这么快就学会修主板了,楼主厉害,支持你。

网友(2015-03-25):
楼主的幸运指数还不是一般的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去卖给老板,一块好的换两块坏的。

好主意  要是别人跟我换我肯定换

网友:
你给我的这个主板也太好了吧.这句话真搞笑!!!!!!!!
楼主可以开店了

网友:
厉害啊 开店吧

网友:
卖给老板,一块好的换两块坏的

网友:
思路对头了, 自然会修好

网友:
你的运气爆表了啊

网友(2015-05-10):
引用 网友D:
电容容值大的可以代换容值小的吧?电压也是这个原则吧?当然不能相差太多。

换耐压值大的比较安全保险,耐压值比较小的电容如果没有超过内存供电测试点输出电压值就会引起发热爆炸,相当于本身正负极测试点阻值直接短路,无法完成充放电过程。

网友E:
额。。。能不能把这视频发给我,,,我把饼哥的跟与你做交换,可以么?我就是小小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额。。。能不能把这视频发给我,,,我把饼哥的跟与你做交换,可以么?我就是小小白,,,

这个视频网上都有,上网看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视频网上都有,上网看就行了。

有没有连接啊,,,额,,,如果方便的话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连接啊,,,额,,,如果方便的话

网上用百度搜一下刘建强自学主板维修,视频非常多,比如优酷网等等。也能找到网盘下载的,具体地址也记不清了,都可以百度一下啊。个人建议:看视频自学最好准备一块和他讲的差不多的旧主板,这样才会深有体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上用百度搜一下刘建强自学主板维修,视频非常多,比如优酷网等等。也能找到网盘下载的,具体地址也记不 ...

谢谢哈。。。牢记于心,

网友:
修得确实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