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1996 A690

楼主(2015-02-07):
这款主板,电池电压低也会不跑码
主板
联想

网友:
A690 amd电池没电会不跑马

网友:
那你就把电池电压提高到额定值啊。

网友:
这个是通病啦,AMD的主板32.768不参与触发,但晶振电压不正常也会不跑码

网友:
这个不用讲的

网友:
前几天碰见两块,就是电池电量低跑D0,换电池就正常了

网友:
amd的主板没电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