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 6312

楼主(2015-02-07):
isl 6312 vcc pvcc en-ph4 en 有高电平    VID 有高低电平
PGOOD只有0.9V
场管控制级无电压   求高手指点!!!!!

网友:
捣芯片isl 6312啊。

网友:
本人新手 不敢直接换啊 所以就高手多指点指点

网友:
除了cpu供电其他电压是否正常 按时序查 如果其他正常 尝试换外围电路的三极管试试

网友:
查条件正常,就换芯片吧

网友:
胆大心细啊操作

网友:
定了个isl 6312 换上悲催了    G级是有电压了,上下场管都击穿了,求解。。

网友:
击穿就换了阿!! 最好是击穿的那一相(上下管)全都换掉!

网友:
下载个原理图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