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最后2台进液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5-02-07):
前言:首先感谢论坛里面的老师和师傅们写的很多有用的帖子,让我从中学到了很多没学到的知识。搞维修算今年就4年了,一直陪着论坛一起走过来,自己也从刚创业的小伙到现在,越来越感觉自己向着技术方面发展,而没像着管理者方面发展,自己当老板是一大错误。打拼了3年,自己也有了自己的维修货源现在搞维修的也越来越多。市场乱像太多,现在给商家维修价格报的价,收入也越来越少了,开始打算转向其他的行业了,毕竟自己是学软件出来的,把硬件做为余算了,年底收账,商家说手上还有一台进液联想机子要维修,我说发来把,修好一起结算。另一个商家说手上也还有一台宏基的笔记本不开机,好吧,发上来一起修好在结算吧。
第一台维修过程
机器型号:联想B460E 独显
版号:LB46E
故障现象:进水机子
去掉电池用可调电源插上,0.01A的电流。明显不对,拆机,发现系统供电芯片附近腐蚀严重,I/0芯片轻微液体的痕迹。用洗板水把腐蚀的地方清理干净。用表笔打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阻值都正常。插上可电源,打开图纸,系统供电芯片是U47,TPS51125芯片 这芯片只要给一个开启电压,3.3V和5V就出来了。用表笔量一下芯片的16VIN脚有没有电压,没电压,往前找再量电阻R457的前端还是没电压,在量其他地方的DCBATOU有19V的电压的,看来是腐蚀线路断开了,直接飞线给主供电,随便给公共点被腐蚀的地方也飞了线 。在量16脚,既然只有7V,明显不对,量R457前端有19V,后端变7V了,量了一下R457的阻值,249K的电阻变大了1M多K料板上拆个换上,随便给边上也变质的电阻R458一起换了。再次插上可调电源,量一下电感,5V有了,3V没有,把3V电感撬开一脚,量了一下,还是没出来,看来芯片坏了,拿出芯片盒子找出5112芯片,换了一个上去,测量3.3V和5V出来了。插上可调电源,机子自动上电,电流到0.8A就停到那了。用表笔量了一下各个供电电感,各个电压都出来了。看来不知道是程序有问题还是那个信号没出来了,先简单的把在论坛上下载了好几个程序,换上去码都不跑了,找到一个可以跑码的了,还是一样电流知道0.8A就卡在那了,在按开关机键没一点反应。既然开关机电路也有问题,I/0,南桥都有可能,在网上定了芯片。芯片到了,换上I/O,插上可调电源,电流不断的在跳变,哈哈,应该能点亮了,按了开关机键,也能正常开关机了。换上屏试了一下,呵呵,点亮了。用洗板水把焊油洗干净,找来壳子,装好好,插上电源,开机,机子出现LOGO在进入XP滚动条界面。突然掉电了,在开机,电流只跑到1A多不动了,我X。再次拆开。插上可调电源,开机,在次测量各个电感,电压都有,看来是信号那里没出来了,打开图纸,测量电阻R37 ,没电压,南桥的PLI_RST# 没出来,好吧好好查吧,既然电压都产生了,那我就从CPU供电芯片是不是发出信号好给南桥查起把。找到南桥上的VRMPWRGD ,往前查。找到Q21 ,查G极,有电压,此信号是好的。再查南桥的PWROK吧,查r110 ,也产生了电压。既然这2个信号都是有的,看来是南桥有问题了没发出PCI_RET#信号出来。看南桥也有可能有问题了。板子放着一下,插上可调电源,在次开机既然又正常了,在次量PCI_RET#是否有电压,测量有3.3V电压。在次裸板挂上键盘,硬盘和屏,开机测试,我X既然能进系统了,还不掉电。关机,等一下再次开机,一切都正常,反复多次,还是正常。先前出先的毛病没了,这怎么办,难道是我判断错误吗?放在那先吃过饭在先,等我吃好饭的时候,用手打开可调电源开关,可调电源的电流一下变高在返回到正常数字的时候。修的主板上的电源口跟我的电调电源插头是连接上的,我没拔下来,感会出问题了,安下开机键,这下电流只到1A多就卡死了,量了一下PCI_RET#没出来,好吧,这下是彻底开不了机子了。换南桥。换了南桥,上电测试,电流一直跳动。呵呵,好了,反复开机,可以了,插拔电在开机也可以了,把机子全部装好,开机,一切正常,到此此机修复
第二台维修过程
机器型号:宏基4730G 独显
版号:LP4221P
故障现象:进水机子
去掉电池用可调电源插上。没待机电压。拆机,发现主板挨键盘这面大面积进液体,而且这机子放置时间很长了,不知道为什么还拿来修。整个面都进液体,液体不是很多,应该是放在室外,下雨淋湿的把。好吧,希望坏的地方不是很多,用洗板水清洗干净。打开图纸,插上可调电源,没待机,先看系统供电这块把,先查看系统供电芯片ISL6237的各个条件是否正常 ,先看6脚主供电VIN,既然没电压,往回查,找到PR35,一量前端有电压,后端没有,0欧的电阻一边脚底腐蚀掉了,拆出,换了一个新的电阻上去,插上可调电压,主供电VIN有了,待机没出来了,在看看3.3V和5V的开启信号14和17脚的电压 ,没电压,往前查,发现VS没电压,在往前查,VS是有PU1转出来的 ,查看PU1的其他脚电压正常不,发现PU1的供电脚VIN没电压,在往VIN找,发现背面VIN线路上的连接点被腐蚀掉了 ,用锡连接上,插上可调电源,终于看到待机电流了,用表测量一下,3.3V和5V出来了,按了一下开机键,电流跳到0.5A不动了,按关机键能关机,查吧,继续查,测量各个电感电压,电压都出来了。既然电压都出来了,开关机也正常是不是程序有问题,于是在本论坛找了此机的BIOS刷上去,本论坛上此机的BIOS很少,全都刷完没一个能开机的,感觉此机的BIOS应该没坏,去了*词语被过滤*论坛里面又找到了一个BIOS,刷上能正常开关机了。还是老问题,好吧既然电压都出来了,就看信号部分吧,找到PCI_RET#点,测量没电压,看看南桥边上的有个场馆变有腐蚀的痕迹比较多点 ,打开图纸,量了一下电压,3.3V转过去电才1.多V了,测量G级电压才1.多V不对, 往前面走测量R188电阻前端电压有3.3V,原来这R188电阻变质了,换了3.3V电压出来了,这是南桥的重要电压都没有,怎么会有信号出来呢。插上可调电源,按下开关,电流还是只到0.5A就不动了,测量PCI_RET#没电压,看来信号方面还是没好,反正I/O芯片和南桥芯片修联想的机子的时候都一起订了,先简在难把,把I/O换了一个先,上电测试,我X,既然连开机都不行,看我订的全新芯片既然是拆机的,也不是知道否是坏的,把拆下来的在换上去在说,插上可调,开机,我X还是不能开机。焊接技术应该没问题,算了把南桥换了在说吧,拆下南桥,我X,南桥里面有污点 ,洗干净。这污点下面的焊点腐蚀的变小了,用镊子挂了边上用锡托的大了点,希望焊接敲上去没问题把,焊接完桥,等冷却,插上可调电源,测试,还是不能开机。好吧,一个一个开始重新测量吧,打开图纸,查看I/O的条件吧,测量了供电是正常的,看看按开关键是不是给I/O信号吧。测量I/0的33脚,既然没电压跳变,往前查到Q28在往前是D13 ,测量3个脚的电压时,机子自动的开机了,电流这次上到了0.98A了,我X,在次按开关机键,既然没问题了,这也太悬了吧,不会是芯片那个脚脱焊了把,加焊后,反复开关机没问题了,但是电流只上到0.98A没PCI_RET#出来,算了在给我买的那I/O换上来看看,换好,插上可调电源,按开机键,只看到电流不断的在跳变。呵呵,应该可以了。接上屏,开机测试,屏点亮了。整机装机测试,进系统没多久老师弹出窗口键按的菜单,或者没过多久就卡屏,以为还没修好。把键盘去掉,测试了2天时间问题了,这键盘进液体也坏掉了。到此,此机修复
最后:好久没写维修经验了,其实写维修经过是对自己经验的积累和帮助自己技术的加深,以前刚开始是不管好修不好修都写的,但是由于时间问题都很长时间没写了。藏族现在不维修了,把经验写出来把,写的不对的地方往大大们手留情。论坛上没这宏基4730G独显机子的BIOS。我上传一个吧 ACER 4730G 板号LA-4221P REV 1.0 INTEL PM45 DDR2 NV独显G98-630-U2 IBM KB926QF

沙漠孤烟。。。 + 1 赞一个!

网友:
最后一张图片我怎么不能删除掉,插到最后了,编辑里面没看到。怎么删除

网友:
修得不错,思路清晰,赞一个。

网友:
进水的机子就是麻烦啊
基础的扎实,不然真的没有耐心修好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真的认真写帖子了,有些地方没看明白比如

主供电VIN有了,待机没出来了,在看看3.3V和5V的开启信号14和17脚的电压

应该是27脚吧

这种问题在楼主的帖子里发现了好几处

网友A:
发现VS没电压,在往前查,VS是有PU1转出来的
VS应该是给PU1供电的吧?

网友:
去抻电池,上可调,电流0.01A,明显不对,那正常是多少????一般情况正常电流在0.01-0.05A之间

网友:
楼主还真厉害  这么严重都能搞定

网友:
楼主这么早就放假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不好修!

网友B:
看写这么多 给你加5分 第一台机器 5V 有 3V没有 敲掉3V电感还是没有 这样你确定是待机芯片坏了么? 正常的机器 3V电感敲掉 3V一样没有,因为没反馈了。你这样判断有点鲁莽啊 大哥!

网友:
不错   很容易理解

网友:
不错,LZ思路好。我现在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子

网友:
进水机器主要靠细心。

网友:
楼主虽然有几处表达错误,但是思路很清晰,修的不错!

网友:
不管怎么说修好就是本事,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VS没电压,在往前查,VS是有PU1转出来的
VS应该是给PU1供电的吧?

VIN给PU1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写这么多 给你加5分 第一台机器 5V 有 3V没有 敲掉3V电感还是没有 这样你确定是待机芯片坏了么? 正常的 ...

这5112芯片,只要一个主供电和开启信号,5V和3.3V就都出来的。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呀

网友:
楼玉基础不错。。。。。。。。

网友:
第一个机子待机电流0.01A这不是很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5112芯片,只要一个主供电和开启信号,5V和3.3V就都出来的。

我只是纳闷你敲掉3V电感后 发现3V还是没出 就直接弄51125  ,正常的机器 你敲掉3V电感后 3V一样不会出,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纳闷你敲掉3V电感后 发现3V还是没出 就直接弄51125  ,正常的机器 你敲掉3V电感后 3V一样不会出, ...

不是给你说了吗?这芯片只要一个主供电和开启信号而且后级没短路3.3V和5V 就能出来的好不。

网友:
思路明确  技术高超

网友:
楼主这水平不做维修可惜了,不过也没办法,现在维修的确没啥钱挣额

网友:
图文并茂,我要是也能学会就好了

网友:
请问PCI-RET#什么型号啊??

网友:
思路清晰,代换用的比较多,有几处表达小错误,要是写作文语文老师会扣分

网友:
写的好长哦 都看晕了  技术牛逼

网友:
修进水的 我怎么就没那眼力劲

网友:
向楼主学习,進水版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