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

楼主(2015-02-08):
想问大家一个关于固态硬盘的问题,例如一个120G的,大家做系统的时候分不分区?一般系统盘分多大?如何才能让其发挥他最大的速度?

网友:
2个区 平分 4k对齐就行 速度很不错 一般都是这洋 装个WIN7 64位 开机基本都在16秒左右

网友:
直接装系统就行

网友:
主要是4k对齐就行 ,分多大自已定吧

网友:
C盘40其他自己开 还有就是4K对齐

网友:
主板支持,4K、串口线(SATA6)

网友:
分区大小看自己而定..最主要的是4K对齐,分完区先用ASSD测下4K对齐.

网友:
我一般不分区

网友:
4K对齐就好了,分区多少对性能没有多少影响

网友:
4K对齐就行,最好安装在新式主板上,老主板速度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