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联想A827 能听不能说

楼主(2015-02-08):
这个谁有图纸吗?给一份呀

网友:
送话器问题吧,先换个送话器看看,或者量下送话器脚位电压,有电压应该就送话器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送话器出问题了。。拆出来查查送话器部分

网友:
从简单的开始修吧

网友:
送话器故障,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