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690主板上电无显示秒杀

楼主(2015-02-08):
       近日接到一块联想A690主板,客户说上电无。这么旧的主板本想叫客户换的,可是跟客户沟通之后,发现客户是个吝啬鬼。修吧。。。
   测量CPU ,内存,桥,总线供电正常。跑码EE D0,以为内存不过,换内存无果。

  一下子 无思绪,想到AMD的芯片马上用表笔挡了一下,见下图

马上换主板电子。

网友:
AMD主板都是有通病的好修

网友:
主板电池

网友:
LZ 妙懂哈,,,,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起来事半功倍

网友:
大家都知道这个主版得先测下电池电压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这个地球人都知道的

网友:
看代码就知道了

网友A:
联想好多主板跑D0都是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好多主板跑D0都是电池

我还不会看4位诊断卡 怎么我记得的是认前两位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主板无故障

网友:
楼主临场冷静思考,经验丰富,令人佩服!

网友:
维修就的靠积累经验呀!!!!

网友:
这款主板这个问题就是通病

网友:
这个电池问题,可开机后老出现F1取消不掉,很头疼

网友:
这个确实是这个板子的通病啊

网友:
为什么AMD会这样,是什么通病?容易耗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