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600一体机不显示

楼主(2015-02-08):
   联想A600一体机开机不亮,屏幕感觉有闪的一下,没图像,可以听到进系统声音,独立的显卡版, 更换一块新的显卡版上去,故障依旧,客户描述说有时候侧面可以看到画面,   这边怎么都看不到任何图像,!!
   实在没招了, 请教论坛各位大神下一步该怎么查

网友:
是不是暗屏啊

网友:
用电筒看下屏有字不??

网友:
是屏暗的吧

网友:
很可能是屏背光电路问题

网友:
刷个BIOS试试了

网友:
这个电池放个电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
看下是不是高压和灯管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屏线接触的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吧

网友:
灯管是不是坏了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一台这样的。

网友(2015-03-15):
期待楼主分享解决方案啊,手上一台,电流1.8 了有跳变,还是不亮

网友:
是背光的问题吗电流是多少啊?

网友:
有的是 高压板问题 如果开机瞬间 给高压开启信号是1.65左右 马上显示LOGO变成3V 那是主板的问题。换个R25试试 南桥上边 我修好个。但按下开关屏闪下剩下正常

网友:
AMD还是INTER啊   会不会是暗屏

网友:
应该是暗屏吧。  拿到维修店看一下是不是灯管坏了

网友(2015-04-20):
我遇到一台有开机声音没图像    是修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