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芯片比原来大1M可以用吗?大师求解,谢谢!

楼主(2015-02-08):
刷BIOS芯片比原来大1M可以用吗?大师求解,谢谢!

网友:
你可以刷的进去吗

网友:
可以的,我试过拿512K刷128K和256K,拿2M的刷1M的过

网友:
刷不进去吧?刷不进去怎么用

网友:
应该不行的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答。可以的。

网友:
这不奇怪啊,多出来1M的数据都是空数据,刷与不刷无所谓啊,芯片大小本身定好了,到那个地址就自动断点,后面多的1M会自动丢掉啊,用二进制编辑器打开看看后面1M是些什么内容不就知道了

网友:
有块联想8兆bios的板子  我刷过一个1兆的也能用    呵呵

网友:
kimpo 说得对,再大的Bios都可以刷因为芯片大小本身已固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