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M-ES2L关机自动重启

楼主(2015-02-08):
能进系统,其它的一切性能正常!请大神们帮帮忙,谢谢!

网友:
进bios看看电源的管理选项,不好,我遇到过南桥坏的

网友:
内存有问题也会如此

网友:
1 bios电源管理节能设置错误 设为了外设唤醒
2 南桥坏
3 其他

网友:
我在电源管理:

网友A:
我在电源管理选项:PME Event Wake UP 将此项关闭问题就解决了。但是问题没有完全解决!

网友:
会不会是BIOS或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电源管理选项:PME Event Wake UP 将此项关闭问题就解决了。但是问题没有完全解决!

解决了又没有完全解决  不明白你说什么 是不是关机还是自动重启呀

网友:
查看I/o电路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在BIOS里面关闭只能暂时好  不是根本解决问题

网友:
BIOS放电看下

网友:
刷个BOIS试试看

网友:
开机键是否不灵活,要么电源老化,请排除,我曾遇到多次

网友:
我修过一个是网卡的故障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
前置面板开关复位到IO南桥线路看看

网友:
关机后重启,是否先简单的考虑先?
是否pson被拉低了???

我之前也有修过这样的主板(不是这主板),也是关机后会马上重启,我当下是考虑到绿线电压被拉低,
我那块是算好解决的,换了个io就好了

网友:
您的主機有reset鍵嗎?把主板上的reset按鍵插pin拔掉試試 ,有碰過2台, 按鍵開關換新已後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