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5-02-08):
一块联想主板,开机无显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一块新的COMS电池,上到主板上电压2.8V,过上一会就成了2.0V,一天下来电池基本就没电了,电池漏电特厉害,不知道开机无显示和这有没有关系,望大神们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是的,主板电池不能低于2.6V

网友A:
看看和主板电池相连的2级管坏没

网友:
将电池取下用表测量电池两端阻值应该在几百K

网友B:
RTC电容还个试试

网友:
检查RTC电路。。

网友:
检测下rtc电路贴片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和主板电池相连的2级管坏没

跑线路得知有两路,一路经二极管到一个芯片,一路经两电容进入南桥,把电容卸掉还漏,板是AMD平台,南北一个桥,像这种情况桥坏的几率为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C电容还个试试

这经个是经两电容进入南桥,我把电容卸掉还漏,板是AMD平台,南北一个桥,像这种情况桥坏的几率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