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400-D2500艰难维修之旅

楼主(2015-02-08):
         前两天接同行一台神舟优雅A400的笔记本, 拿来一看,这外观真看不出哪里优雅啊...     接可调电源待机0.01, 触发到0.23不动且风扇狂转, 这是没Cpu供电的节奏啊。
         火速拆机,一看,可恶一个芯片已经长绿毛了,这同行都不说明情况,真实的.....  看型号是ISL95837?这么高端?应该就是它的事,先擦擦,再刮刮,最后打点焊油焊一焊,洗涮刷, 可惜,两个脚明显腐蚀了,我一向比较懒,不想把芯片取下来再焊接, 好像取下重焊成功率也不高,  自信看引脚是19和20脚,图纸不用想了, 下个PDF看看吧, 不过心里清楚的很,一定是供电引脚要不然不会腐蚀掉的。   找了半天 95837都是3页的pdf, 最后在论坛上找到了完整的,

网友:
神舟娇情的电脑

网友:
你的图片呢

网友:
找个旧的换上

网友A:
应该是进水的机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进水的机器吧!

是进水了,可是卡LOGO,有时正常,小黑南桥不想修了

网友:
开玩笑吧,哪里有旧的啊,台式机都没有啊

网友:
我认为神舟电脑做的还是不太行啊!

网友:
楼主功力好深,学习对象。

网友(2015-03-17):
是的集成CPU,小芯片南北桥,我也修到这个本集成度超高,我这台是开机有电流不亮机,拆完后又亮了,准备搞小桥,真是比较异形啊,我没资格说这种机器的好坏,只能说适合维修的机器就是好机器!

网友B:
怎么现在本子BIOS都爱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现在本子BIOS都爱坏

是啊,BIOS坏的很多的啊

网友:
神机怪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BIOS坏的很多的啊

供电信号全都正常了  还是要搞个BIOS 才正常

网友:
我现在怀疑不是小黑桥的问题,而是时钟晶振有问题

网友:
Haier T621集成  BIOS  INTEL

网友(2015-07-11):
我想先前有进水,仔细找找外部接口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