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触摸板

楼主(2015-02-08):
联想z475 第一次开机触摸板不能用!!!!!重启之后正常!!  bios已刷 io已换 南桥已加焊!!!求方案!!!!谢谢啦!!!

网友:
修过一个  硬盘的问题  你试试   换个硬盘或者进pe

网友:
系统换过吗?
换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
楼主  试试进PE系统吧

网友:
先软后硬,先换个系统试试吧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系统问题 。维修过 排线不稳定也会这样

网友:
媒体功能键链路了 希望对你提醒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