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6ZG摔过一次后无法开机(求助)

楼主(2015-02-08):
一台09年购买的宏碁4736ZG独显本子,用了很多年一直没有问题,朋友吵架摔在地上后就无法开机了。用外接显示器也无图像,接上适配器后电源按钮指示灯亮,开机后风扇转了三秒后停止,接鼠标背面的指示灯也亮。请各位高手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电流上到多少?都没写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上到多少?都没写清楚

我是菜鸟啊 不会维修 能简单指导一下么?看别人帖子一会电流一会电压的 看的我一头雾水。

网友B:
到专业维修笔记本的地方给老板扔800块钱,保证给你弄好喽!

网友:
你不是业内人啊?摔得就要看运气了

网友:
没有说明白啊  上电多少啊

网友:
说的 太笼统了 建议你还是 找个 维修的师傅看一下 或者换新机

网友:
摔过和不好说 屏会发光吗  估计主板断了

网友C:
你是用户吧
笔记本摔过后不要开机 建议你还是找专业地检测下吧
屏 主板 硬盘等摔后都爱出问题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专业维修笔记本的地方给老板扔800块钱,保证给你弄好喽!

你比本地奸商还黑啊!我们这都只要300,我都觉得贵 800我都可以买个新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用户吧
笔记本摔过后不要开机 建议你还是找专业地检测下吧
屏 主板 硬盘等摔后都爱出问题

谢谢啊 我把笔记本都拆过两遍了 怀疑主板问题 无奈万用表不在身边 有我也不会跑电路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