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390首次开机需拔下硬盘

楼主(2015-02-08):
联想e390首次开机需拔下硬盘,否则开不了机,待机电流0.01a,装上硬盘首次开机电源指示灯闪一下就灭,电流无变化,拔下硬盘开机正常,然后再装上硬盘无任何毛病,上网什么的都正常

网友A:
先换个硬盘看看,再检测硬盘供电电路。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B:
硬盘坏块了 有没有扫一下

网友C:
那样,有坏应该也是硬盘的电板坏  还有就是硬盘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硬盘看看,再检测硬盘供电电路。

硬盘无坏道,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坏块了 有没有扫一下

硬盘无坏道,换了块新的还是一样毛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样,有坏应该也是硬盘的电板坏  还有就是硬盘的供电

为啥拔一次再装上就没问题,测不出问题

网友:
奇怪的现像!!!!!

网友:
难道是硬盘坏了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查硬盘供电开启电路5v转5v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啥拔一次再装上就没问题,测不出问题

维修的有时不好说,你要一样样的试了才知道最终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楼主 刷下BIOS看下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刷了bios还是老样子,光驱跟硬盘首次开机必须拔下一个,估计原件老化电流大保护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一次,不过是台式机。当时换了一块硬盘就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