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55MG+ FM1主板触发跑2b不显示 板号:AA55GM1S的维修附图纸+BIOS

楼主(2015-02-08):
今天修到一块映泰A55MG+ FM1主板故障为触发正常跑2b没有显示,于是测了主板主要测量点发现DDR3内存118脚SCLK系统总线时钟\238脚SDATA系统总线数据电压0.27V\0.01V 阻值102欧\235欧不正常,看图纸这两个信号是由南桥AD26脚\AD25脚发出,路经YR66 2.2K\YR67 2.2K电阻上拉,MQ1\MQ2串联复合二极管反冲箝拉稳压。为什么两个信号电压阻值都不正常?可能有

1:上拉电阻YR66 2.2K\YR67 2.2K开路或者阻值增大。
2:MQ1\MQ2串联复合二极管短路或者漏电或者性能不良。
3:南桥AD26脚\AD25脚损坏。

从简后难果断拆掉MQ1\MQ2串联复合二极管。这时测阻值回升为569欧\574欧,触发一路跑码亮机,拷机12小时没有问题,修好了。这时测DDR3内存118脚SCLK系统总线时钟\238脚SDATA系统总线数据电压回升到3.3V正常。主要测量点和图纸+BIOS奉上:
PCI A14待机电压:3.3V
PCI A15复位电压:3.3V
PCI B16时钟电压:1.65V
DDR3内存 118脚SCLK系统总线时钟电压:0.27V\阻值102欧 正常为3.3V\阻值569欧
DDR3内存 238脚SDATA系统总线数据电压:0.01V\阻值235欧  正常为3.3V\阻值574欧
DDR3内存 236脚SPD蕊片供电:3.3V
DDR3内存 120脚MEM-VTT总线终端电压:0.75V 这个电压一般是内存电压的一半

映泰A55MG A55ML 板号:AA55GM1S AA55FM1S.rar

网友:
楼主分析简单明了 实际操作干净利落 小白最容易懂了

网友:
这个板有图纸,楼主,太谢谢了

网友:
很不错,认真学习了一下

网友A:
复合二极管拆掉后不装可以吗??

网友B:
维修很仔细,MQ1\MQ2串联复合二极管在这里应该是起到SCLK系统总线时钟和SDATA系统总线数据电压工作信号保护作用,同时为了防止主板断电时候3.3V产生的静电大电流烧毁内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维修很仔细,MQ1\MQ2串联复合二极管在这里应该是起到SCLK系统总线时钟和SDATA系统总线数据电压工作信号保护 ...

谢谢提醒,由于我一时没找到代换的管子,所以没装上,如果有返修在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提醒,由于我一时没找到代换的管子,所以没装上,如果有返修在说了。

可以上网搜下,这个BAV99内部其实就是两个串联的压降开关导通二极管组合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合二极管拆掉后不装可以吗??

应该不行,复合二极管在这里是起到防静电保护作用的,其本身一端通过电容接地就是为了达到快速释放主板断电期间3.3V产生的静电瞬间电流值。

网友:
直接刷bios

网友:
楼主基础理论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很仔细,MQ1\MQ2串联复合二极管在这里应该是起到SCLK系统总线时钟和SDATA系统总线数据电压工作信号保护 ...

这点确实有用呀!

网友D:
楼主,是二极管击穿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二极管击穿了吗?

MQ1\MQ2串联复合二极管其中之一有反向击穿保护作用,这个二极管击穿的话,会失去本身正向导通开关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