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N140AT07重影、亮线

楼主(2015-02-08):
LTN140AT07有重影,上侧还有一条粉红色的横线条,看了一些帖子,把FRB1换了贴片电阻563,重影消失几分钟后故障依然,补上了QVA1和QVA2,重影消失了,用了几个小时没有问题,但是那条亮线还在,谁有修液晶屏的经验?大家分享一下,这屏就被一亮线弄得一文不值了,很可惜。
横线

网友:
这个 没试过

网友:
迅维网里面关于修液晶屏的帖 也少

网友:
修屏的本来就好

网友:
有些屏亮线是可以修复的,关键问题要热压机 模块 特殊导电胶,除非工厂或专业修屏才有这些

网友:
屏坏,三星通病

网友:
三星的就是这样,很常见

网友:
这么高难度的你也想修啊

网友:
先把设备买回来在修吧

网友:
这个估计只有厂家才能修

网友(2015-03-20):
亮线估计是屏线液晶面板接口没有焊接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