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311 开机自动上电维修

楼主(2015-02-08):
一台苹果 A1311  k60  2.5G 一体机 ,主板指示灯最后一个亮,插上电源风扇转几秒,停下来然后又重新开始自转几秒循环转, 开关有3.3v 电压。按上去没反应。3.3V 一直都有,没有5V 。 风扇转的时候5V电压会瞬间出来一下然后又没有。电源板测试过,CPU测试过。BIOS刷过,就是不知道是主板哪里有问题。求高手指点。或者直接拿去修400元都能接受

网友A:
4搞不定,可以告诉你是什么问题都行,是真平果一体机吗,你那有另外一台机不,换个电原吧
我有修三有一台跟你这个有点相。他有一块电原板的,一个电原板,450元

网友B:
瞬间上电出来哪些电压?

网友:
那到底是不是电源板坏了?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修,可以联系我
qq,340106336

网友:
路过。。求大神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4搞不定,可以告诉你是什么问题都行,是真平果一体机吗,你那有另外一台机不,换个电原吧
我有修三有一台 ...

电源板好的测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瞬间上电出来哪些电压?

12V   5v 都是瞬间出来一下

网友:
告诉大家一个测试OT8043电源板的方法:待机时第4脚就有12伏输出的
第6脚有4-5V
短接第6和第7脚那么第10到第13脚就有12V了
1  7  8  14 这些脚位都是地,和主板地相通的。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我的短接6-7 故障一样,就是风扇转的声音大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4搞不定,可以告诉你是什么问题都行,是真平果一体机吗,你那有另外一台机不,换个电原吧
我有修三有一台 ...

是真苹果,你的意思是电源板坏了吗?

网友:
你换一个电原板看看,我那台就是电原坏了,我没杳得像你那么仔细,我有另外一台一样的,换过去就行了。我还有一台,能亮机。但关机后再开不了,那台我就查了一下,是电原第二次是没电上主板的。

网友:
苹果  还真没有修过

网友:
我的A1311 K22是不触发 待机12V 1.1V 3.3V都有  不知道怎么修 第一次修到这种机器

网友:
我也刚修到第一台这种机,电源与楼上说的没错,有待机12V,另第6脚有4V,主板上的开关按键有3.3V电压,按开关拉低3V,主板没反应

网友:
电源把第6脚拉低,有另外的12V电压出来,所以应该电源板是好的

网友:
有没有谁碰到这种现象,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造成的。

网友:
补充下,这个不是BIOS问题,我今天刷了BIOS还是一样的,按开关无任何反应。。。有哪位能指点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