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页
手机屏改VGA接电脑用

楼主(2015-02-08):
如题有一台LT26I的屏在那里放着,突然有一想法,把屏改成VGA,但驱动和接线(没
)是个大问题,大家来讨论一下看看可行性或者有什么好的想法?想动手了
手机

网友:
厂家都搞不出来的话,还是现实点好
江南秀士
同感……还是循规蹈矩。
详情

网友:
目前还没人改过吧。是个好想法。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但你要明白他的原理和有图纸才可行

网友:
不是打击楼主自信心,这个是改不了的

网友:
学无止境啊

网友:
期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
支持楼主,有想法是很好的事情,最起码你是一个敢想的人。
小T没烦恼
大力支持,期待期待……
详情

网友:
有想法才能有创意,许多不可能都变为现实,楼主加油

网友:
支持楼主,加油!加油!加油!
改好了要记得大家啊,别辜负了大家.

网友:
楼主, 我只想知道改笔记本屏就可以了,
有成效的时候别忘了来这里面分享一下成果给兄弟们

网友:
可以改啊,但代价太大,得不偿失,所以没人去做

网友:
好想法我等待分享

网友:
座等分享,希望能成功。

网友:
楼主想法很好,你要努力实现。

网友:
找不到驱动板吗?

网友:
想像思路挺好,自己钻研。

网友:
楼主你想多了,,,,,

网友:
不好搞,但不是不可能,首先你要知道屏的pin定义,然后找一块驱动板,有事taobao能找到,一般都是av信号的,vga的话,再找一个vga转av的东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