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32LD310-LA液晶电视亮一下就黑屏

楼主(2015-02-08):
昨天接到一台LG 32LD310-LA液晶电视,开机亮一下就黑屏,高压板换过.灯管也换过了还是一样,测过电压也正常,现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恳求高手大师们指点,谢谢

网友:
高压部分有问题

网友:
去保护看下那条灯管暗

网友:
人家高压板,灯管都换了。您还这么回答不等于废话

网友:
接触没做好呗

网友:
测试一下灯管看看

网友A:
灯管和高压都换过了,那就应该是供电不足了,把电容全换了

网友B:
保护启动不是来自高压部分,查查其他供电情况吧!先检测下,那些滤波电容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和高压都换过了,那就应该是供电不足了,把电容全换了

电容已经全部换完了,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启动不是来自高压部分,查查其他供电情况吧!先检测下,那些滤波电容是否正常!

怎么去保护?

网友:
百度一下 有答案的

网友:
亮的一瞬间有图像没?

网友:
有图像的话只有高压板和灯管以及供电电容这些引起啊,没图像的话可能是驱动板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启动不是来自高压部分,查查其他供电情况吧!先检测下,那些滤波电容是否正常!

黑屏后,伴音正常吗!这点很重要,如果正常,只有2个原因:光管高压这边电路或屏出问题!

网友:
这故障看似很复杂,也许很简单!先把电源部分滤波电容换新试试。

网友:
楼主所换的灯管每根都试过吗?

网友:
“高压板和灯管都换过”,换上去的不一定都好,还得检查一次。

网友:
高压板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