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50 暗屏

楼主(2015-02-08):
一台联想V350 客户拿来暗屏,因为是小接口没有屏测试,弄张屏过来测试还是一样。暗屏。屏上电压都有19V  3.3v都有 。有一个疑问就是屏接口处第6pin 不插屏由。3.3v 一插上屏就没有电压好像没有。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网友:
查一查屏供电  看看屏线有没有断或者粘连!!!!

网友A:
没有断啊,电压都有就是不知道6脚的那个问题正不正常郁闷啊

网友:
把屏拆了看一下

网友:
全新屏啊两张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开机后,应该有电压3。3V,才能点亮屏,从你换屏来看,还是供电有问题,供电吧,来自EC

网友:
高压开启电压来了没,

网友:
来了还不亮的话就是屏怀了

网友:
6PIN就是背光开启信号。。没有背光不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断啊,电压都有就是不知道6脚的那个问题正不正常郁闷啊

大概看了下
那个6脚是背光开启信号 正常自然为高电平

所以先排查下这个信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