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010报警三声非通病

楼主(2015-02-08):
机型:DELL M5010 AMD,集成显卡故障:开机,嘟嘟嘟,报警三声,电流0.23不动。非通病来着

接到此机在论坛一查通病,暗喜,说是 IMVP_PWRGD拉低到只有0.7V。撬开PU5101的第一脚或是换掉PU5101就可以,我依此弄了一下,插上试机,还是电流0.23不动。拆下主板查吧。电流0.23应该是CPU电压没出来,只有查工作条件,中间换过供电芯片6265A。后测得OFS/VFIXEN,只有3V多的电压,不对查+5V_RUN来源,也不对。后查得U4201损坏

网友:
谢谢,下次我也知道了。

网友:
二级供电转换出问题,dell的很少有这种。大多都是响七 八声的

网友:
就是2级供电不稳。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呀,这也能查出来

网友:
这个本一般都是用不住,北桥爱坏

网友:
技术不错,顶一个

网友:
3声不过内存吧

网友:
不是内存问题啊

网友:
一看就是缺电  哈哈 转换电路 不全

网友:
我也修到过这个问题   光驱供电拉低烧坏的

网友:
我的是开机报警两声电流1.2了

网友:
楼主的店在什么地方

网友:
好经验,谢谢分享  通病是叫7 8声

网友:
好东东,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电流那么小还能报警……

网友:
谢谢了让我见识了

网友:
没遇见过,等大神解答

网友:
这电流肯定是电压不全 楼主思路还挺敏捷的嘛

网友:
就是二级电压不过嘛

网友:
没分了下不了了 学习了

网友:
二级电压问题 感谢分享是个好经验

网友:
仁宝这个问题也很多呀

网友:
遇到2声响 CPU坏的

网友:
这个电流一般都是都是缺电压,楼主分析的很详细 值得借鉴

网友:
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二极电压转换管损坏引起的故障吧

网友:
CPU芯片少个RNU的电压

网友(2020-11-23):
不是内存问题吗...................

网友:
楼主厉害。光听报警声没用。还是要看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