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G31 PCI A15接地了,如何查

楼主(2015-02-08):
杂牌G31 PCI A15接地了,如何查?没图。PCI复位是IO提供的吗?
IO: W83627DHG          SB :82801GB -M        NB  :    L E82g31       THANK

网友A:
找同类图纸查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同类图纸查查就行了

没找到,有的话,能发一份吗?

网友A:
io是什么啊 南北桥芯片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是什么啊 南北桥芯片是什么啊

IO: W83627DHG  SB :82801GB -M  NB E82g31       THANK

网友:
我这里有块g31 io是IT8712FKX 如果相同就是 io发出的

网友:
A15 是复位信号 短路了 如何有图纸找相连的   没有图纸跑线路

网友:
ASUS  P5KPL自己找吧 我没有

网友B:
没图要跑线,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图要跑线,比较麻烦

没参考,怎么跑不费事点?

网友:
PCI复位是南桥发出的。没图纸只有跑线查PCI到南桥相关电路有无短路点。